楼主(2013-09-12):
我这边有台三菱FR-740 变频器报警灯亮起来,只要复位下就好,在机台上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报警停掉,但是又没有报警代码。。现在想单独接线启动下看看,可就是启动不了,不只是这台会这样,新的也是这个情况。。大家帮我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

网友A:
变频器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能有问题了,

变频器是好的。我拿了一个全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B:
有可能是控制信号收到干扰,你把控制信号线单独布线,一定要和强电线分开。

网友C:
参数、线路都没问题的话,建议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是否稳定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STF RH SD三个短接下看看把参数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F RH SD三个短接下看看把参数设好

我现在单独接起来启动看看。。就是没反应。。

网友E:
多看一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F:
如果三相交流电压没问题,那就是控制部分的接线问题,有个问题我很奇怪,D740不是有LED显示面板,怎么会没有代码显示。

网友G(2021-09-08):
先對照説明書設定好P79等相關參數,然後短接SD和STF或STR測試,另外三菱這個變頻器好像可以顯示過去8次報警内容,可以確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