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皮拉尼电容膜片真空计

楼主(2013-09-13):
大家好,我有一个关于PCG皮拉尼电容膜片真空计的问题
,同一种型号的这种真空计有三种不同的输出电压范围,分别是(0.61__10.23) (1.2__8.68) (1.57__9.05).有一只电压范围(1.2__8.68)的真空计坏了,手头只有一只(0.61__10.23)的, 请问谁有办法能把(0.61__10.23)的电压信号转变成(1.2__8.68) 谢谢

网友A:
如果·信号接到PLC,改PLC程序吧,10.23的是1.286v per decade对数分度,8.68的是 1v per decade对数分度,可参照说明书的算法公式,如果接到INFICON的二次仪表,仪表上应该有转换功能。

楼主:
是英福康的真空计,是接到plc上的,plc是opto22有密码,不能改,但你说英福康的真空计有转换功能,怎么转换,麻烦你教教我,我没有中文的资料,谢谢你

网友B:
各种真空计上都有一个复位键的,按住复位键做一次效验,看看能否达到要求哟!

楼主:
不是复位的问题,是有几种不同输出范围的英福康的真空计,我想有什么办法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