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请教台达A2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怎么算!!用台达ES2PLC,丝杆螺距是10MM,台达A2电机的分辨率是2500线吗。我该怎么算???
附件: 金毅铣面机.zip (107 K) 下载次数:491

网友A:
台达A2分辨率是1280000PPR
P1-44电子齿轮比分子,P1-45电子齿轮比分母;
参考手册设置;根据PLC定位系统的脉冲数计算
比如PLC设定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那么齿轮比分子/分母:128/1
这样转一圈就是10mm;
当然如果有减速比又另算
  • 下载积分:+5(shuai3982)
  •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A2分辨率是1280000PPR
    P1-44电子齿轮比分子,P1-45电子齿轮比分母;
    参考手册设置;根据PLC定位系统的脉冲数计算
    比如PLC设定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那么齿轮比分子/分母:128/1
    这样转一圈就是10mm;

    比如PLC设定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这句怎么说?

网友A:
    拿三菱QD75来举例,QP里设定参数单位mm, 电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设10000;这样对应台达伺服驱动的128/1 就是台达伺服每转一圈所需脉冲1280000;如此明白?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哦,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