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6070ih

楼主(2013-09-13):
请教:维纶6070ih编译时零错误/警告。下载时出现错误,无法载入字体。谁遇见过,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型号的HMI,我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换了下载线也不行。你可以用U盘插到USB口进行下载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楼主:
解决了,谢谢。就换插另一电脑usb口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