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年月日时分秒时钟.zip (12 K) 下载次数:67 年月日时分秒时钟.zip (12 K) 下载次数:67   一直来尾款都收不回来 大侠们能否给一个时间比对程序或者其他的程序案例分享下 跪求   有一个现成的请指教

网友A:
驱动M8034就可以了 年月日时分秒时钟 禁止输出.rar (7 K) 下载次数:68

网友B:
这个没有啥用,找个解密的一下子就破解了

网友C:
M8034虽然好用,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客户到那个点了有没有交完尾款,但是在做的东西很值钱如果停止的时间太长就报废了,我想你的钱永远都收不回来了,我建议在开机之前做一下时间的比较,条件不满足就不运行,不过这是都是忽悠人的,真正懂程序的帮你把密码破了,再删掉时间控制,就没招了。

网友A:
呵呵...现在高手多得是,搞这些反而得罪客户....
  • 下载积分:+1(龙步宇) 热心助人!

网友D:
            论坛 有加密的软件,不是加密码那种 ,是让你根本读不出程序的那种。我目前找到2种,自己找下看,反正我自己测试很有效。

        上边的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搞些到一定时间停止的程序,当然不要中间突然停机,尽量根据工艺让它停的时候影响不大,但就是开不起来机器,别停机的时候让客户损失巨大,其实呀,你不说没人知道咋回事。只会以为机器出问题了。 个人心理素质要好。

        一般厂家都会找你的,因为是你搞得程序,做的设备,一般人都会认为是设备本身出问题了,比如原件质量不可靠,PLC程序还有缺陷==,很少有人会想到是人为的。即便有人想到,找人也读不出程序,无法确认。

        剩下的 就是你的公关能力了。是否可以收回尾款,在此一举了。

        一般如果你的设备用的好的话,这种情路下  多数厂家会给钱的,如果正赶上客户有着急的订单就更好办了。毕竟再找一个人 重新做程序,代价也不低,需要时间的, 而且那个人如果也搞这些手段,厂家就该哭了。

        我给别人做的三菱程序基本都加密,我自己也读不出来,所以备份就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类似软件,通讯口也没用的话,豁出去PLC不保修了,拆开PLC,把通讯口的线掐断几根。或者某个电阻用热风枪吹掉,然后自己贴个 封签。

    当然,此招非不得已,莫用,毕竟有风险。要有一定硬件维修能力。

      最后,打死也不能承认是你做的手脚,谈判的时候,话里决不能带出哪怕一丁点这方面的意思,最多一口咬定是元器件问题。这个世界说大不大,说下不小,名声很重要。
  • 下载积分:+1(龙步宇) 真诚感谢!

网友E:
    问下5楼的朋友。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软件能加密PLC的程序。若不方便的话能发到我邮箱吗?mndptw@163.com.谢谢朋友了!

网友F:
    5楼大哥,我也要这种软件,能给我吗?1935807118qq.com

网友G:
    朋友,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软件能加密PLC的程序

网友H:
    加密的软件本站就有下载,但不管如何遇到高手都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