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的编程线可以用作PRO-FACE触摸屏的编程线吗?

楼主(2013-09-13):
三菱FX系列的编程线可以用作PRO-FACE触摸屏的编程线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内部的接线不一样。

楼主:
难怪我触摸屏一直无法连上!~~~谢谢!~

网友B:
pro-face可以用USB或网线连接,用串口太麻烦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