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位置控制疑点

楼主(2013-09-13):
绝对位置系统在断电后,编码器会记录位置值,但是如果断电后人为将轴转动离开关机前的角度,然后再开机,系统是否会发现当前位置不是关机前位置而会让伺服转动?

网友A:
不会,绝对位置控制都会设置一个原点,并且在开机以前都会要回原点,不然就像你说的人为的改变了机械位置再去运行就乱了。

网友B:
绝对位置编码器不是通常的增量式编码器,可以理解成一个机械式千分表,马达转到不同的位置千分表有会指示不同的位置,即使断电了,马达被转动过后编码器位置也会跟着动,等下次上电后编码器会把现在的位置告诉驱动器,这就是绝对位置编码器。
而普通增量式编码器位置值是累加上去的,数值保存在寄存器里,一旦断电后被动过寄存器值和位置就不对应了。

楼主:
可是绝对位置系统只要伺服电池不掉电,开机时系统向伺服读取当前位置,如果没丢失原点,是可以不用回原点的啊

网友C:
断电后由电池保存编码器实际位置,如果人为转动了也能记录下来
每次上电后需要读取下编码器保存的位置信息就行了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可是现实维修中有时碰到开机后未做任何轴移动,却出现伺服误差过大的报警

楼主:
我想找机会在正常机上做实验

网友D:
我也来学点,顺便混个熟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E:
是可以记忆转动角度的,我做过好多台机器都是用的绝对位置控制,楼主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