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如图所示,要过到这种要求,三菱PLC的程序和文本的程序怎么编?我只会编一点简单的PLC程序,这样的程序就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A:
挺复杂的工程控制流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复杂的工程控制流程是什么

实际的控制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咱就说简单点,一个气缸上磁性开关的接通次数就是产量,接通次数达到200次就自动停机了,按下启动按扭机器启动,产量数值又从0开始到200开始计数,计到200又自动停机。

网友B:
用计数器就可以了啊,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感觉这种设置很简单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楼主会编程序么?

网友E:
这个产量200可能是重量?也可能是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会编程序么?

会编点简单的三菱PLC程序,在一个厂里看到一台改装的冲床,拍了些图片回来也改装了一台,用也可以用的,就是没用上文本显示器,没法计数,文本显示器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产量200可能是重量?也可能是数量?

产量200是数量,是冲床加工了200个产品(200个装一箱)。

网友F:
文本用该软件编程:
http://down.ymmfa.com/?id=77
楼主需要首先熟悉一下文本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本用该软件编程:
http://down.ymmfa.com/?id=77
楼主需要首先熟悉一下文本程序

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文本是OP320-A,文本编程软件也装起来了,就是PLC和文本对应的程序搞不定。

网友G:
楼主,想加装触摸屏的吗。但这样太浪费点了,前面各位同仁给的建议你可以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加装触摸屏的吗。但这样太浪费点了,前面各位同仁给的建议你可以好好想想。

不是想加装触摸屏,就想装个文本显示器,问题是这个文本都搞不起来。我贴上的图片是别的厂里拍来的,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改装的冲床文本还没装起来。

网友H:
我有类似的文本程序,把文本的寄存器号和PLC的寄存器号要对应。

网友H:
楼主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个邮箱我发给你

wjh7773@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把你的工艺流程搞清楚,你的硬件搞清楚。画出工艺流程图,才可以动手改设备。

设备己经改好了,也可以用了,只是文本没用上,不是很完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好简单的,多看看说明书。
自学

网友K:
楼主这个应该很容易,你只是没有把头绪理清,你不要看开关有什么用,启到就计数到了设定值时就停,停止不复位计数器的值没有影响的,至于设置值也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