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一机多屏(主-从)反应慢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神,我近日用三菱Q00UJ连接两个触摸屏,发现反应非常慢,改其波特率也没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屏?选择CPU主频高的屏接受处理数据速度快。
下载积分:+1(limingda15) 真诚感谢!

网友B:
没理由呀,我的很快哦。波特率调高一点。
下载积分:+1(limingda15) 真诚感谢!

网友C:
怎么做的,把程序发来学习学习呀。谢谢!
wangjunchoi@126.com

楼主:
试过将波特率调高了,通信不了

楼主:
4楼,EB8000的“帮助主题”那的功能指导有说明,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