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师傅进来看下,数据运算求帮忙

楼主(2013-09-13):
[ - d200 k10 d202],如何让d200的数据不是一直减10,只有d200的数据发生变化时才减10,比如:d200=100 那d202=90; d200=90,那d202=80;d200的数据是触摸屏里输进去的

楼主:
怎么没个高手指点指点呢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嘛,我之前都是这样写LD M800----[SUB D200 K10 D202]

网友B:
触摸屏数据输入画面为10,

网友C:
看下吧,这是我的方案,仿真测试过,运行可靠。有需要可以加我QQ一起交流下。

网友D:
找个没使用过的寄存器,比如D10;
M8000
|---| |--------[<> d200 d10]-------------|----[ sub d200 k10 d202]
|---- [MOV D200 D10]

楼主:
Q系列好像没有SUB指令啊

网友D:
Q没有sub指令,你自己不会改成 “-” 吗?
各位师傅进来看下,数据运算求帮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