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速度反馈卡

楼主(2013-09-13):
因本人没有使用和见过PG速度反馈卡,现有个事想要用到PG速度反馈卡,就是想选件如下:变频+电机+PG速度反馈卡+编码器(不用PLC),,动作为:编码器脉冲加大或减小,编码器转动不超过90度,一般为30-60度,角度大频率增加,控制电机加大转速,减少反之,不想用可调电位器容易坏,网上找了没有看到有什么案例, 看说明书都是云里雾里的,有使用过的师傅,请指点指点

网友A:
PG速度反馈卡是测速发电机的接口卡;要是接编码器也必须要编码器卡或者变频本身集成了接口卡。你要的这种控制方式用编码器很难实现,还是用哪种高精度的电位器吧,价格在600-1500元左右的。一般浮辊张力控制中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B:
你也搞得太复杂了吧 用日本进口电位器动作几万次都没有问题,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变频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