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牛逼。电工大侠。三相电机不通电。如何知道转向?

楼主(2013-09-13):
如题目。。。。。。无数个电机。。。尼玛。。。三跟线颜色一模一样。。。尼玛。。。百分之50的机率。。不搞死个人吗
油泵。。风机这样的东西

网友A:
你是神 我不是 我只知道通电试下 中国3P220V不多,可我有变频器,380V就像地摊白菜,任拉任接,要试方向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其实电机都有标准旋转方向
电机引出线UVW接电源ABC三相,电机就按标准方向旋转。从电机输出轴方向看,逆时针。
电源ABC三相好确定,新电机UVW也都有标识。有些电机修理后,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C:
如果所有电机接线都一样的话,可以拿其中的一台电机(空载)做通电测试,若电机转向不符合要求,把其中的两根线调换一下相序即可。

网友D:
电机引出线UVW接电源ABC三相,电机就按标准方向旋转。从电机输出轴方向看,逆时针。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国家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