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插入SFC块

楼主(2013-09-13):
因为想调用系统时间,得用SFC1块,不知道怎么插入,本人才接触300的菜鸟,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打开step7--打开OB1或者其它功能(块),在库--stdlibs下的builtin中找到你要的sfc1双击它就可以了,如何下载到cpu中。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是菜鸟!

楼主:
1楼正解,在OB1程序块库中找到要调用的程序块拖到体系图中就OK了,我原来以为要在组态中插入呢。直接调用,组态中就有了

网友C:
使用时,之间在程序中写入SFC块名称就可以调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