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求帮帮
求一FX3g和OMRON温控E5CZ的RS485通讯程序 有哪位有现成的例子的我搞了一下搞不定了 QQ82482979 非常感谢

楼主:
3g是不是自己运算crs16的

网友A:
引用楼主saimendong于2013-09-13 22:03发表的 FX3g和OMRON温控E5CZ的RS485通讯程序 :
求帮帮
求一FX3g和OMRON温控E5CZ的RS485通讯程序 有哪位有现成的例子的我搞了一下搞不定了 QQ82482979 非常感谢

FX3G是有专门的CRC校验指令的,像FX#N就没有。就是你的温控仪不一定是用的ModbusRTU,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专用协议,不过这个都没关系,反正用串口通讯指令就好,你把温控仪的通讯协议和通讯参数字址发个我,然后说明控制要求,我帮你分析分析。以前也用过PLC和其他智能设备通讯,大家一起学习,QQ群314713368,个人QQ:12054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