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HAKKO V710屏幕库怎么使用?我要在1号屏幕里使用2号屏幕库当做底层,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忘知道的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好!打电话问吧;电话:021-54961177   分机:4220

网友B:
引用楼主骄阳于2013-09-13 22:30发表的 求助:HAKKO V710使用问题,多谢高手解答 :
HAKKO V710屏幕库怎么使用?我要在1号屏幕里使用2号屏幕库当做底层,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忘知道的告诉我,先谢谢了。

工具栏中选择屏幕库,然后在对话框中选择你要放置的屏幕库后,点击放置按钮。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打电话问吧;电话:021-54961177   分机:4220

富士电机啊,Pod应用水平太差了,现在山崎又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