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电开关控制电机求梯形图,,求助师傅

楼主(2013-09-14):
第一次照到光电开关,时继开始计时,同时电机不停
再次照到 未到3秒立刻停,到3秒后才开,,或者再次照到光电离前一次照到大于3秒,就不停
头都想大了
求助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开关启保停吗?回去复习下电工基础

网友A:
ALT 指令就好

网友A:
取反INV也可以

网友B:
自己编一个供参考

网友C:
用交替指令做一下试试看。

楼主:
新手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编一个供参考
这图 我看不懂 汗 编个三菱的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开关启保停吗?回去复习下电工基础
开关的保停有这么长时间吗3秒。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楼主:
是。。。停留时间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