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定位问题求助
lcg1207

楼主(2013-09-14):
有一设备X和Y轴由两个伺服电机控制控制在启动了两轴在不同位置停下再向前,该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这个不是很难哦
lcg1207

楼主:
三凌1N的,有触摸屏的,楼上的你有这样的程序吗?我是做机器人与冲床联机程序的,可以交换一下,QQ1007759207,互相交流一下吧
关于伺服电机定位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