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试电机接触器

楼主(2013-09-14):
求同行帮助
三台二氧化碳冰机约110KW三相38V,50HZ,全封闭。
施耐德PLC通过输出继电器控制110KW电机星三角起动运行,自动加载。运行1年了。
现在2#3#正常
1#不能起动。检查电机及线路都正常,HMI提示起动电流过大。有820A。
我想拆出电机线,空试电机接触器,行吗?不懂工艺,程序控制过程,电机不转,相应其它动作,会有危险吗?
有什么好方法查找排除故障

网友A:
可以的,电压应该是380伏吧

网友B:
起动电流大,看看负载机载部分是不是有问题阻力大了,有没有电流互感器要更换。你拆电机空试做什么,看接触器啊

网友C:
空载是没问题的,看看电机转着费劲吗

楼主:
三台二氧化碳冰机每台约110KW三相380V,50HZ,全封闭。
全封闭,从外面看不见转动部分。

网友D:
用钳形表或者加个电流表看看测量值是否正确,然后再去想其他要伤筋动骨的方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钳形表或者加个电流表看看测量值是否正确,然后再去想其他要伤筋动骨的方法方法
我也怀疑过测量有问题,
查看了一下,都还好,应该是电机电流太大,感觉转换时间太短。,或者工艺是带载起动。

网友E:
机子坏了吧,是不是抱死了,电机起动不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电机负载部分出现问题了呀,空载试试看。

网友G:
你电机负载部分应该出现问题,检测电机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