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米器

楼主(2013-09-14):
速度才3M/MIN,计米器是200P/R,为什么接收的脉冲很不准确,少了很多。PLC:FX3UMR 脉冲接收点X0
速度慢点就还行。。。。。
是不是要换成500P/R,的编码器,还是要装减速机构。。。。
求神回复

网友A:
要用高速计数器,还有编码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是用高速计数器还是普通计数器?普通计数器的话脉冲丢失情况是有可能的。
另换成500P/R的效果应该更差,而且计米结果完全可以在程序中做,不用加减速机构。
热心助人!
我用的是INCP指令
我也试过C251,C253不行啊,也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一下。。。帮主帮忙搞一个我参考一下吧,谢谢了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真诚感谢!

网友C:
还是先看看你使用的计数器是采用高速计数器?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网友B:
单相单计数用C235,接到X0就能实现最高100KHz的脉冲计数。
热心助人!
wo zai shi shi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加编码器很准确,我用过360P/r C235 X0输入,效果不错!

网友E:
PLC买到山寨货了。要么PLC程序问题。比如楼上所说的要用高速计数器。

在东莞市

网友F:
X0 c235 CJ P 编程试试

网友G:
你所用的计米器是不是带编码器的,如果是的话。编码器与控制上位机的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H:
要用高速计数器,或者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