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连接PLC,在监控模式下,只要机器运动起来就显示脱机

楼主(2013-09-14):
笔记本是DELL,型号:VOSTRO。PLC是信捷XC3-69RT。买的一根USB转换接头配信捷的OP线连接的,每次都是机器只要一动作就显示脱机,求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陪你等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B:
可能是干扰所致吧,我用东芝的本本也有过掉线的事情,那台冲床停了就没事了。

网友C:
应该是干扰,主要是来自变频器,或高频电路!

网友D:
干扰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可能电脑不给力,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F:
只要一开机 电脑就通信中断 那是干扰问题

楼主:
机器里面木有变频器这类元件,换过联想笔记本也是一样的,会不会是转换接头的问题啊。如果真是干扰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G:
最大可能是rs232转usb线 问题,换一条质量好的试试

网友H:
换根线试试,是不是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I:
一般都是干扰问题,本人经常遇到,设备一起动,电柜内一有接触器类的大电流元件动作就会出现脱机,
建议楼主更换更好的线材,减少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J:
估计是你机器电源功率大,引起plc电源突然下跌,或者是你电源供电系统本就不好,主要要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K:
环境干扰问题啊,

网友L:
通信线的事

网友L:
通信线的问题

网友L:
通信线和电脑的问题

楼主:
用联想的笔记本也是一样,USB转COM口转换线买的也是最好的了,机器功率很小,是一个检测台,一般只要交流接触器动作就脱机了

楼主:
脱机之后必须换一个USB借口重新连接才行,很麻烦的

楼主:
估计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网友M: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PLC的信号线,和输出线接错。开始我也怀疑,把线路检查一遍,我下面的人员接线错误导致的,查查你的输入信号和输出的电源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N:
1 笔记本电源别插
2 笔记本别与设备接触
你试试看

网友O:
换个转换接头试试吧

网友P:
明显是干拢问题,看数据线屏蔽.....

网友Q:
有干扰,在线的两头加上磁环试试看

网友R:
通讯线的质量不佳,加上外部干扰

网友S:
信捷PLC的通讯不稳定。
永宏解密。

网友T:
我也碰到过,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U: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通讯口接触不好,机器一动有时出现监控中断

网友V:
用XP系统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楼主:
用XP系统真能解决问题?

网友W:
1:可能是通讯口接触不良。换个COM口。
2:数据线质量不好。
3:干扰所致,排除干扰。

网友X:
我直接换了台电脑,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之前的电脑重装后亦可 !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Y:
干扰问题,设备可以多重接地
朝花夕拾

网友Z:
换通讯电缆,就好了,我也遇到过,最好是原厂通讯线。

网友AA:
通迅电缆的问题,换一根好用些的USB-RS232线。

网友AB:
垃圾转接头肯定不好用

网友AC:
数据线最好有双磁环的 电脑要用电池工作也许会好点

网友AD:
通信电缆要屏蔽良好!

楼主:
我用三菱的通讯线(USB-SC09-FX)监控三菱的PLC都没有问题,用信捷的原装线+USB-RS232线(TECH2.0)监控信捷的PLC就显示脱机,不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转换接头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