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PU顯示異常,無法編程

楼主(2013-09-14):
我用的是三菱Q系列CPU,型號:Q06H,異常為一直亮異常燈,無法寫程式,格式化也沒有。請問什麽原因?

网友A:
如果是新CPU,从未用过。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池没装上。新的CPU,电池在里面,插头没播。
如果是旧的CPU,可能是硬件故障。

楼主:
哪裡可以檢測或維修啊??

网友B:
parameter是否设置正确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