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异常问题

楼主(2013-09-14):
求大神指点!
使用上料手设备时,归原点时主控屏显示伺服异常,驱动器正常!怎么排查故障原因!

网友A:
屏内的报警信息地址错

在东莞市

网友B:
编程程序的地址有误啊,

网友C: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就是上面两位说的问题。

网友D:
触摸屏输入的报警信息的地址估计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