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1相1输入与1相2输入 2相2输入的区别

楼主(2013-09-14):
高数计数器 1相1输入与1相2输入 2相2输入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1相1输入就是一个增加的输入端子,1相2输入是有一个增加端子和一个减少端子,2相2输入是有两个输入端子,这两个端子的输入信号相差90度相位,A超前B执行加计数,反之减计数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顶一下。

网友C:
看书,这个其实就是脉冲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