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3-09-14):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上所讲的“零点”、“原点”、“近原点”,指的分别是什么?麻烦哪位兄弟帮忙讲解讲解

网友A:
零点指的是伺服电机的零点,也就是电机编码器的Z相信号,每转一圈发出一个。
原点指的是机械原点,是定位运动的参考点。
近原点就是“近点”,“近点”是指DOG信号,是使用“DOG方式”回原点时需要的外部信号。可以理解为寻找原点时的减速点。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