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CS1W-SRM21不能识别

楼主(2013-09-14):
各位兄弟,有用过的兄弟帮忙看一下。以前没用过,官网上也不到什么资料。
CS1W-SRM21不能识别出来,模块上只有ERH灯亮,其它的灯都不亮,包括RUN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用过吗?

网友A:
你的硬件配置是手动配置的吧,在编程模式下,软件可以自动扫描生成IO表的,你试一下,

楼主:
已解决问题了,主要是PLC是拆机使用,内部原来的程序与现用的模块不一致造成的。现就是通信模块设置有128与256位设置开关,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