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葫芦货梯

楼主(2013-09-14):
一个朋友厂里装了一台四层葫芦货梯,叫我做个电箱,平层很头痛,轿厢晃动很利害,想用编码器,可是这个葫芦电机没地方下手
大家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吗?

网友A:
很关注!这问题我们交流一下。电梯重要的就是安全,各种保护要到位。光用编码器肯定不行的,还是要平层磁感应。plc程序还是很简单的,参考电梯的。
光电怕灰尘,接近和行程要距离(晃动)编码器没地方装'想用拉绳的4层高太贵了

网友B:
建议找专业的电梯公司来搞,自己搞,出事可是大事。安全第一,电梯的程序尽量不做。
我都没做过货梯电路,我也不想做'自已还忙的要死,兄弟刚开的厂开口要帮忙没办法

网友C:
给你个三层的参考一下。
谢谢,我不是要程序

网友D:
轿厢晃动可能的导轨与轿厢间隙大了或者是主机安装不在中心点??平层很头痛。。。看能不能快到站就减速再平层

网友E:
你是用什么调速的?光电的话用U型光电,4层高你还用电动葫芦?还有晃的厉害的话是轨道和轿厢中心提升点都可能有问题,坦白说我感觉隐患挺大的,你要谨慎点去做,不知道你们那边特种设备监察管不管这个

网友A:
我没做过,修过。葫芦是不能考虑调速的。要考虑冲顶极限,落底极限。中间要角钢轨道,防止轿厢晃动。平层磁感应一定要。价格不高啊!

网友F:
最好不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