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画面切换

楼主(2013-09-14):
请教各位,我现在触摸屏是SMART700 ie,我的目的是当我PLC的I0.0的上升沿切换触摸屏画面编号为1的界面,下降沿切换触摸屏画面编号为2的界面,求方法 有愿意详细说的更为感激,QQ号596938761
男儿当自强

网友A:
winccflexible中【通讯】--【连接】内设置区域指针,画面号和作业邮箱。
想要切换画面时,将画面编号写入“画面号”,将任务号“51”写入“作业邮箱”。
电脑上没装软件,记得是这样做,你试一下。

楼主:
周二上班的时候去公司试试,谢谢你的答案,很及时,很感谢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有sjm213 脚印的地方,我都会看一看。

网友A:
温习了一下,设置时只需要指定作业邮箱的地址。写51工作号时其参数就代表了要切换的画面号。
一个切换画面的编程例子:
图片中“VW52”代表的就是要切换的画面号;VW50必须写入51.

楼主:
谢谢你了 按照你这样做成功了
男儿当自强

网友C:
可以给个西门子触摸屏软件我吗?有的话发我一下!等急用!非常感谢!
aihua076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