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如题: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合理吗?功率怎么样?电阻与电容分别有什么作用?分析分析看。我有点菜,不太懂。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自已顶一个
相信自我!

网友A:
扣鱼机,不错的.左边的电阻和电容启动用.右边的可以这么理解:升压+限流.
QQ106748835

网友B:
看图纸,右边是升压电路,通过开关进行放电,左边容阻是充电限流的,每次放电,充电有时间间隔的时间,充电电位满足后,三极管自激,给升压变压器初级供电

楼主:
此电路还可以改进吗?比如如何提高放电电流与功率?变压器主面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欢迎讨论,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C: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缺少启动激励线路,在推挽三极管中的如何一组中加启动推挽电路,因为刚开始启动时会出现欠激励的现象。
liuliangd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缺少启动激励线路,在推挽三极管中的如何一组中加启动推挽电路,因为刚开始启动时会出现欠激励的现象。

小弟觉得一放进水里就启动了,干嘛还要加一个开关跟一支电容???LZ怎么看??是我的错了吗?

网友E:
就是么,一个开关去并联一个电容,有啥用? 容量大一点?
而且感觉输入电路有问题
输出也有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么,一个开关去并联一个电容,有啥用? 容量大一点?
而且感觉输入电路有问题
输出也有问题。

此兄弟正解!又没有开关作用,在干啥!
会不会正常我怀疑!

网友G:
电路合理,实用性有限,看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直径,功率约100W左右,r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启动开关管3DD15,并联到到r上的电容是技术性元件,作用是:开机瞬间由于电容充电最大,使三极管3DD15启动更快一些,此元件可要可不要,高压输出上的电容C2、C3是升压作用,开关电源输出的是正负不断变化的方波,经电容充放电之后,输出变成了峰值更高的锯齿波,开关是高压输出档位,接通时为高压档,不接通时为低压档。

楼主:
这个电路人家带二个200W的白炽灯发白。超亮、哪里会只有100W,绝对不可能。
相信自我!

网友A:
按照前面3DD15电流算,5*6=30A,依照12V的电压,则最多360W.并且依照功率的80%算,能做到300W不错了.
QQ106748835

网友C:
输出侧开关的作用是将串联在输出回路上的电容器并联,加大电容器减小容抗对输出电路的影响。其目的是当输入侧电源电压降低或者输出侧相应大的功率时合上次开关。

网友H:
此电鱼机不好用。。。电鱼时沉底,,,浮鱼效果不佳。。力度还可以。电到的鱼大多数断尾骨,不好养。。。

网友H:
改为混血的电子白金机最好用。。。。。。

网友I:
你是不是应该把主线圈接在3DD15的集电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