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原来只写过PLC程序,没接过线,新项目自己又买了一套PLC和伺服控制器及电机,按照伺服手册硬件接线:
然后写入plc测试程序LD M8000      OUT PLSY K1000 K0  Y000
伺服控制器显示c 后数字为0,伺服电机有嗡嗡的声音,但不转,是抱死状态,每按一次SON,数字加1,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没设对啊,我只想让电机转起来,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CN1的接头自己用单线焊的,没有外面屏蔽,测试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信号线没接对。
2,伺服参数没设置对,比如电子齿轮那。

网友B:
控制线怎么接的?不会跟你图上一样吧?
参数怎么设的?

网友C:
线接错了!SON跟Y0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接错了!SON跟Y0接反了!

没错吧?伺服手册上,是sn1-10是pp端,15是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信号线没接对。
2,伺服参数没设置对,比如电子齿轮那。

信号线对照图上检查了,没问题,我没设置伺服参数,不会设置啊,电子齿轮设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怎么接的?不会跟你图上一样吧?
参数怎么设的?

控制线除了CR-41、RES-19、OP-33、ALM-48未接,其他都接了。
参数是位置控制模式默认设置,可以吗?
现在开机显示是0,诊断模式下,查看脉冲数和电机转速为零。
郁闷了好几天了,哪位高手在线指导一下啊!

楼主:
伺服控制器开机显示是0
是没有脉冲进来吗?

网友D:
对!这可能是脉冲形式的选择问题,无关电子齿轮

网友E(2014-03-07):
LZ最后怎么解决的,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