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J3 400w电机安装尺寸

楼主(2013-09-15):
请教一下大家,三菱J3 400w电机四个安装孔的同心圆直径是多少? 孔的大小 轴的直径 长度 电机的长度 宽度
三菱J3 500w电机四个安装孔的同心圆直径是多少? 孔的大小 轴的直径 长度 电机的长度 宽度
三菱J3 750w电机四个安装孔的同心圆直径是多少? 孔的大小 轴的直径 长度 电机的长度 宽度
4010丝杆 负载120公斤 每分钟额定转速800 -- 3000 转 (即最大速度每分30米)用三菱伺服拖动。要选多大电机?

楼主:
4010丝杆没有减速度机构,直接驱动

网友A:
你的问题!选型手册上都有CAD图!
至于选多大的电机!请找机械工程师进行计算!或者下载三菱的功率选择软件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