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开卷机张力控制

楼主(2013-09-15):
三菱FR-A740-11K-CHT使用力矩控制如何设置参数(开卷机)

网友A:
要配置编码器反馈卡FR-A7AP
外部却换变频器MC 功能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

网友B:
开卷机也是一个张力控制,速度要给一个滞后的速度,然后给一个合适的张力,让电机运行时处于发电状态,同时张力要设置合适,否则会将张力太大会将之间的连接物品拉断,张力太小不会形成想要的效果。

网友C(2014-05-17):
对张力控制不是很了解,有没有资料算法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