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控制器控制板上集成块型号擦除了,需要更换但不 知其型号,有修过的朋友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A:
找个集成电路测试仪,把集成块焊下来,放上去一测便知,应该是常用型号。然后自己画原理图,进行验证。

网友B:
逆向反推原理图了

网友C:
把版发过来,我帮你读出芯片型号

网友D:
国内这种厂家为了不让用户知道集成块型号的很多。

我碰到坏了,一般是直接换其它厂家。同时这家厂就列入黑名单。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内这种厂家为了不让用户知道集成块型号的很多。

我碰到坏了,一般是直接换其它厂家。同时这家厂就列入黑名单。

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国内这种厂家为了不让用户知道集成块型号的很多。

我碰到坏了,一般是直接换其它厂家。同时这家厂就列入黑名单。

我不做硬件,无任何为硬件商做辩解的愿望。换不换厂你有自主权,别人无权说三道四。
我只做软件,但我的程序从不加密,能不能看懂那是你的本事,我欢迎能看懂并与我探讨的同行。
但我也知道许多人厌恶别人盗用了自己的程序而把自己程序加密,对此我表示理解,也不反对。
也有人千方百计解密,盗取别人成果。许多人被盗后也只能表示无奈。
在山寨成风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指责硬件商怕被山寨而檫去芯片型号吗?这和程序加密有什么不同吗?
程序加密与解密共存,PCB板设计与抄板共存,芯片檫去型号与分析型号共存。。。。。。。
都能为对方想一下,相互理解,也给自己添个好心情。

网友G:
赞同,市场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不做硬件,无任何为硬件商做辩解的愿望。换不换厂你有自主权,别人无权说三道四。
我只做软件,但我的程序从不加密,能不能看懂那是你的本事,我欢迎能看懂并与我探讨的同行。
但我也知道许多人厌恶别人盗用了自己的程序而把自己程序加密,对此我表示理解,也不反对。
也有人千方百计解密,盗取别人成果。许多人被盗后也只能表示无奈。

这个就是知识产权问题,我们都清楚。
但是,像FANUC数控系统,我们公司用得比较多,电路板上哪块集成电路的型号会用纱皮磨掉?为什么不磨?没有必要磨,有人山赛吗? 好象没看到过。(当然其它国外品牌也不会磨掉)
我还用到过一种进口的退磁、充磁控制器,具体型号记不得了,这种控制器里面电路板上别说型号没有磨掉了,一些数字集成电路还用插座过度,以防损坏维修。我还很方便的维修过好几台充磁器,(因为有好几台机器一样,可以把上面的集成电路拨下来对调测试)

磨掉的都是一些小公司,一点点没有技术含量的东东,当宝了。

其实这种硬件,跟我们PLC编程原理差不多,比如有台机器PLC密码加密了,那么,如果懂程序的,完全可以根据这台机器动作原理,重新编写一个程序,只是时间问题。
象楼主这块电路板,我们不管它集成块型号,如果精通电子的技术人员,只要知道动作原理,完全可以找一块相类似的板子代换。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修不好直接用继电器改掉它,不就一逆磁电路吗?小菜一碟

网友I:
牛人真得多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J(2013-10-15):
8楼的顶一下

网友K:
我们都是自己做充磁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