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CP1E在线时报错软件无响应

楼主(2013-09-15):
各位高人,
本人入门级,有一问题请高人赐教。现有一欧姆龙CP1E-N30的PLC,用Cx-programmer9,2版本的编程软件在线时就出现“PLC错误,请检查错误日誌”。但程序又无响应。根本调不出错误日誌。只能结束任务的方式来关闭程序。编程软件反复安装了数遍。且也换过其它的电脑试过。都出现如此情况。USB在线还是232通讯在线都是一样的,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高人怎么不出手相助呀。如有帮助,有机会必当重谢。

网友A:
我遇见过,软件问题,你用CP1E专用版应该可以

楼主:
用Cx-programmer for CP1E1.0的软件也试过。也不行,2楼大哥是用的哪款软件?能否发一份过来。诚谢!

网友B:
你说得不太明白,你先检测编写的程序有没有错误,可以编制一个简单的程序先试验还会不会报错。

楼主:
都不能在线,也就是说无法与PLC通讯。程序是无法下载呀。

网友C:
找官方客服问问,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还有哪个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