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初学者

楼主(2013-09-15):
请问在使用GX WORKS2软件时点PLC哪个系列Q, L, FX和PLC哪个类型

网友A:
我是菜鸟,路过

网友B: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网友C:
根据你使用的PLC型号来选择的!不同型号的PLC部分指令也是不同的!

楼主:
就是说自学PLC,用哪个系列和类型

网友D:
先充FX系列开始吧,先把基础资料看了,还有把软件的使用手册先看一遍吧,不然你又问这个问题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加油吧,先看看FX系列的,如果你有plc的话,可以针对你手里的来进行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