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编码器计数不稳定

楼主(2013-09-1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问题是我用三菱FX-3G 加1000线的编码器测长度,编码器只用了A相,每10秒测一次,速度不变的,结果测出来的脉冲数不稳定,比如计算出来的脉冲数是500,测出来有503、508、512、501、507、498、507、497 就是不稳定,请问是不是机器抖动的原因,还有我如果改成用AB相计数会好点吗?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A:
不知你是用时间来做测定的吗是不是说10秒测的值计算出来是500.可实际的却是你上面说的一些数。不知你采用中断没有。

网友B:
改成用AB相计数会好点,最好用中断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