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请问这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嘛!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呀,请大师们帮助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这个需要重装系统吗,想上班学习一下可是装了用不了。有其它的办法吗?谢谢版主!

网友A:
本站有解决方法,如果还不行的话,则考虑重装系统,最好不要用那些精简版的。

网友B:
在文件管理器中把原来的安装目录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