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安川伺服驱动器报警AEA0,是什么问题?是哪里坏了?能修吗?控制电源一通电,就显示报警。
半月谈

网友A:
安川什么型号的,采用那种控制方式运行呢?
HAIHUKUOJI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控制器,是不是风扇坏了

楼主:
安川SGDS-02A12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川SGDS-02A12A

可以加扣扣交流!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B:
到官网去下一说明书看看就好了

网友C:
DRV报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D:
手册中是说更换驱动器,
missile
半月谈

网友A:
是驱动器故障哟。
HAIHUKUOJ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什么型号的,采用那种控制方式运行呢?

位置控制,用在机械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V报警

DRV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