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485通讯程序

楼主(2013-09-16):
|^ | M10----|-----------------MOV H30 D205
| |-----------------MOV H32 D206 02
| |-----------------MOV H34 D207
| |-----------------MOV H39 D208 49
| |-----------------SET M8122
这是正转运行的程序,02是正转运行,参照变频器手册,就是不知这个49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是求各校验吗,

网友A:
是截图的程序吗,是寄存器里的十进制数

网友B:
你想知道是什么意思首先你必需知道是什么PLC跟什么变频器通讯,不同的变频器不同的PLC通讯协议是不一样的,格式不一样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