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排标记条是用什么打印上去的呢

楼主(2013-09-16):
端子排标记条是用什么打印上去的呢、是直接用线号机还是别的机器、如果是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A:
好像有专用的打印机跟标牌条,要是正泰的话,我们就用纸打印贴在上面

网友B:
MAX380线号机带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线号机可以打贴纸的亲。

网友D:
打标签机就可以,专业的就不用讲了。

网友E:
有专用的,也可以用线号机打!

楼主:
恩、好的、谢谢
端子排标记条是用什么打印上去的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