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做设备的安全防护门的?

楼主(2013-09-16):
最近厂里在搞生产安全,有的设备有要求加安全门,想了解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感觉直接切断设备急停不是很好,因为用的三菱J2S的伺服急停复位后位置会变了一点。
我现在的做法是: 用一个IDEC的安全插销(不带锁定功能的)接在急停回路上,一个旋钮开关(开门申请用),一个点动按钮(开门复位用)
正常情况: 开门申请信号ON . 置位一个软元件(M110)使设备在某一步完成后不能再执行下一步,当伺服和电机全部停止动作后指示灯亮同时输出个信号给继电器,继电器将安全插销的触点短接掉。这时开门安全继电器就不会动作了。同时用安全插销的反馈点信号将各个轴stop。复位时就将门关上,开关打到OFF 按复位按钮。
非法操作时: 直接拉开安全插销会将设备急停掉,这是就要手动将伺服复位比较麻烦影响生产。

网友A:
加一个中断程序会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中断程序会怎么样了
没试试过 我不想叫他马上停止,是在某个工作位置停下来 用M110 来切断 下面的执行步骤,不知道这样做可靠性这么样,还请大家多给点意见。

网友B:
我们公司刚买了台小日本做的流水线,做的都是带有记忆功能的,设备门被打开,设备就停止
关门后在启动,之前做到那了就继续执行下面的动作~程序我看了下,没有用中断,有用SFC~

网友C:
如果采用步进程序可以串接安全门开关,让程序暂停执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