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相关的问题,请求建议,

楼主(2013-09-16):
公司是做设备的,我是负责电气方面的,现在有两个问题,1、设备上面有很多接近开关与编码器,它们带的线只有2米,我们现在是用胶布接上线用,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便宜的接插件?2、设备有大量的线要现场接到电控柜的,有没有什么端子的接插件?到现场直接插上就行?有现场用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插接件好多的,不过便宜没好货,因为是弱电,又是数字传感信号线,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焊接后用热熔管套好,工程如需外协做工,可联系我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接线盒,维修方便。线少,用小接线盒,线多,用大接线盒。
如果接插件或焊接,维修时测量不方便,而且调换也不方便。
下载积分:+1(liufuyao1234)

网友C:
用中继接线盒,盒内再用端子排转接,又漂亮,调试更换维修又方便

网友D:
最好的是装接线端子

网友E:
航空快接

网友F:
航空插件很方便

网友G:
这个吗,一般用中转接线盒,里面是UK接线端子,

网友H:
用molex联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