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请都各位你们一般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多做几个画面还是用调用覆盖层的方法?

网友A:
引用楼主liuqiang2012于2013-09-16 16:40发表的 HAKK0V7触摸屏一个画面带16个温控器反应很慢 :
请都各位你们一般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多做几个画面还是用调用覆盖层的方法?

做一个相同的画面,只要把温控仪地址作为变量在触摸屏里写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