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请问 226有两个D形9孔 不知用那个口  还有这个通讯线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如果没有定义自由通讯,那个口都可以的。通讯线没什么讲究,支持西门子的PPI或者485协议就行。

楼主:
用一根485 至USB 的联结线就可以做程序读取下载吗?

网友B:
一般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行!

你好,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不能?
我遇到了一个226CN的,厂家不是用0口,而是用1口读程序,当我用usb-ppI读取的时候就根本连不上,波特率和端口什么的我也设置了,还是不行,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不能?
我遇到了一个226CN的,厂家不是用0口,而是用1口读程序,当我用usb-ppI读取的时候就根本连不上,波特率和端口什么的我也设置了,还是不行,请教!!!

你把PLC的运行开关选择STOP模式后联机看看别的通讯口可以不,如果还不可以,则是问题出在你的通讯线上了,至少能确定你的线是山寨牌的。

网友B:
具体得不好说,看你买的电缆了。
我买过一个USB转232的,装上驱动连接上过。
但不是所有随意买的电缆都可以。最好还是用专用的,这样可以省去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PLC的运行开关选择STOP模式后联机看看别的通讯口可以不,如果还不可以,则是问题出在你的通讯线上了,至少能确定你的线是山寨牌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等我买个原装线再试吧,谢谢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想的,等我买个原装线再试吧,谢谢了啊

但我又用了一个226的和224的都试过,好用的??

网友D:
自由口的通讯协议可以自由定义,是由plc内部程序决定。

网友E:
支持,看自由口设定的是那一个口了。通讯线没问题换一下接线口就行,一不是0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