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双向脉冲输出控制方向,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16):
各位,关于步进电机控制, 一般为脉冲+方向进行控制, 转换方向时只需要切换方向信号便可。
现在我用FX2N-1PG的扩展模块进行控制,现在需要双向脉冲控制, 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
麻烦大侠给个三菱双向控制实例。 谢谢。

网友A:
用传送指令MOV传送双向脉冲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脉冲是正数的时候是一个方向。脉冲是负数的时候是另一个方向

网友C:
学习一下伺服啊

网友D:
就两个步进电机用个屁1PG啊,直接主机两个PLSY就OK了,Y0输出一组脉冲,Y1输出一组脉冲,方向信号再接其它点,经济又实惠。

网友E:
可以不用1PG,用两路高速脉冲,Y0正反向,Y1反方向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F:
4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