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上载不了
半月谈

楼主(2013-09-16):
请问一下;普洛菲斯触摸底屏用LAN端口上载不了程序(AGP3300-S1-D24),上载线没问题。请问该怎么设置通信参数?谢谢!
HAIHUKUOJI

网友A:
检查IP地址,使其人机和电脑在同一IP段
bnm00819

网友B:
你好,有普洛菲斯GC-4501W屏的解密软件吗
PRO-FACE触摸屏上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