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LG 的PLC啊,

楼主(2013-09-16):
m00170 m00173
(s) 与 (r) 是什么意思?求高手指点。

网友A:
s是置位,r是复位,中间继电器在程序run时监控看。

楼主:
(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2013-12-11):
P还有一个意思是输入输出的点,有的PLC中是用 I 和 O 来表示,但是在LG中是用 P 来统一表示

网友C:
各个厂家生产的plc.其编程指令代码有所不同,编程软也各不相同,要是能统一规范了该多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个厂家生产的plc.其编程指令代码有所不同,编程软也各不相同,要是能统一规范了该多好啊
不可能,这涉及知识产权,要打官司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搞成一样。
当然,在山塞国是不用考虑知识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