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用VB程序监控生产线的工艺参数,现在安装VB程序的电脑有点问题,换过一台电脑,把VB程序拷到新的电脑上,运行VB程序,一运行就自动关机,问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脑与电脑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硬盘序列号,网卡序列号,等等。

作者可以事先写好程序,判断这些地方,如果不是那台电脑就关机。

网友B:
首先你得先说清楚是关机还是宕机,如果是关机的话那就是作者读取了主机的硬盘、主板、内存、CPU等的序列号然后做了一个产权保护程序;如果是宕机的话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发上来看看,相信这里有很多高手能帮你!

网友D:
用在工控上的话大多应该是COM口不对造成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电脑是自动关机,有没有破解由硬件序列号保护的方法

网友E:
引用楼主songjiayu于2013-09-16 19:48发表的 VB程序换过一台电脑就关机 :
用VB程序监控生产线的工艺参数,现在安装VB程序的电脑有点问题,换过一台电脑,把VB程序拷到新的电脑上,运行VB程序,一运行就自动关机,问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知识产权保护!你叫设计者来帮你在新电脑再编译破解一下才行。如我们的软件换过一台电脑是自动退出。

网友F:
有一种方法叫爆力破解,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