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追剪控制有谁做过感觉有点头疼

楼主(2013-09-16):
追剪有谁做过感觉有点头疼

网友A:
不知你的速度是多少。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做 做看,首先测出产品运行的速度(这个速度要是一个稳定的速度),如20米/min。剪切的长度是1000mm.同样你追剪伺服的速度比20米/min快0.1M/MIN.只要设定追剪提前启动的距离就可以,如950mm的时候追剪就开始动作。

网友B:
追剪确实是个大难题,在高速的情况下一点都不稳定。
工控人生之精华

楼主:
哦 感谢各位

网友C:
这个很难的,曾经也想过要接这样案子来做,可越了解越决得难做,后来放弃!!

网友D:
可以跟我探讨,前两天刚好做过这类型的程序。花了几天啊。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E:
现在这个有成熟的方案,建议使用飞剪控制器,PLC做飞剪控制难度比较大,高速时稳定性也不好控制。

网友F:
给你一篇论文参考一下

网友G:
不用头痛,人家变频器都能做出来

楼主:
变频器都能做出来

网友H:
追剪控制感觉值得交流与探讨,主要是存在精度和稳定性问题。

网友I:
选用带运动控制功能的伺服器,带有追剪,飞剪,电子凸轮等功能。

网友J:
追剪的电气控制非常简单,有成熟的控制算法,或者有运动轨迹的情况下,可以用电子凸轮做。

楼主:
怎么样算呢

网友K:
原来还有这么多方法!学习了!

网友J:
和主轴编码器之间的关系来计算。

网友B:
追剪如果前面拉伸不稳定精确度不高真的很头疼。或者选用的伺服带有这个功能的能缓解一下。始终觉得还是不好控制。
工控人生之精华
ldqhmtc

网友L(2014-01-21):
看精度要求,变频器做出来的精度差点,剪纸袋的有人做过

网友M:
解决了没有,兄弟。
lfplfp-1@163.com

网友N:
有点困难
我看见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