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我有一台機HMI 是PROFACE 2400-TC41-DC24V(日期是2005年9月),而CPU 是GLOFA GM4-CPUA  當我用pro-face -PRO/PBIII V7,01 上載成功後發覺檔案不能開啟,原因是INVAID PLC TYPE ,

之後我在PLC 清單內也找不到LG/GLOFA 名字,請問各位大大是否pro-face -PRO/PBIII V7,01 太過新對應不到,如果是的話那一個version 適合用呢? 而各位大大有沒有pro-face -PRO/PBIII 連序

號跟 GLOFA GM4-CPUA 連線呢?

                                                                                                    感激不盡!

楼主:
  請問誰有pro-face -PRO/PBIII  2005年或是V4 或是PB2 版本連序號  給我啊!

救命的!

网友A:
为何一定要这个版本的?

网友A:
缺少LG的PLC驱动,并非软件版本问题,安装驱动即可

楼主:
原來如此,請問大大你有嗎?可以分享一下嗎?                            千萬個謝謝!

网友B:
对应的LG的CPU驱动,
tbl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lctbl”文件路徑下
然後其他的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rotocol”文件路徑下
  • 下载积分:+5(hbsams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0(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真的謝謝你啊!等我現在download去試一下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謝謝你啊!等我現在download去試一下先

    如果是走glofanet通讯的话,则是另外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