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编码器和伺服器来控制精确的启停的位置

楼主(2013-09-17):
如题,怎样用编码器和伺服器来控制一个小车的启停位置(启停位置可调动)程序应该怎样编写呢?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我用欧姆龙plc,谢谢!!

网友A:
用plc的脉冲输出指令,送到伺服放大器,通过设置相应的参数,联接的电机就能驱动平台准确定位

网友B:
先把编码器的信号读出来,做为反馈信号,实际走多小才知道。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这种事